导轨式开关电源在LED屏电源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2-03-13):
       点石DAR系列迷你型工业级导轨式开关电源是我司推出的一款高品质、高稳定性的塑胶外壳产品,不仅外形美观、容易安装,而且性价比极高。目前,DAR-24-24P型号的产品已在深圳荣富科技生产的LED显示屏专用控制系统中得到了大量应用。

       此处的电源主要为欧姆龙PLC、施耐德中间继电器和指示灯提供DC24V电压。

网友A:
开关电源在哪?欧姆龙PLC右边这个黑色的吗?不过这种导轨式开关电源,没有什么量的。国内也就明伟,施耐德,欧姆龙等几个大品牌在做,这东西看上去简单,其实做好了,不简单,一般控制柜里面用到直流电源的,都是PLC,驱动器,中继,等等设备,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明伟,欧姆龙等大品牌,用料确实好很多。用日本蓝宝石的。

网友B:
       这个产品很不错,我很早就想把传统的开关电源换成导轨安装,不仅仅是外观漂亮,还给我省去很繁琐的安装时间,特别是省去了很大的空间,非常支持导轨式开关电源的发展。不过进口导轨式开关电源随便一个50W的就是好几百,不知道点石电气这款的性价比如何?

楼主:
对:伟哥他哥关于开关电源在哪?欧姆龙PLC右边这个黑色的吗?不过这种导轨式开关电源,没有什么量的。国内也就明伟,施耐德,欧姆龙等几个大品牌在做,这东西看上去简单,其实做好了,不简单,一般控制柜里面用到直流电源的,都是PLC,驱动器,中继,等等设备,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明伟,欧姆龙等大品牌,用料确实好很多。用日本蓝宝石的。 内容的回复:

把开关电源做稳定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采用的器件都是尽量选择最好的,比如开关电源最重要的器件电解电容采用红宝石的,和西门子、欧姆龙、明纬采用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开关电源占控制柜比重较小,但却非常重要,开关电源看起来不起眼,要做好也不太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