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反射光电开关,在前面有物体时,是称为入光,还是遮光?

楼主(2012-03-13):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漫反射光电开关,在前面有物体时,是称为入光,还是遮光?

网友A:
遮光是遮断或者减少进入受光器的光束时有输出;入光则是增加进入受光器的光束时有输出。漫反射当然是入光on的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对于光电开关前面有物体时,此时应称为遮光还是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