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CPU21)下载的程序是空的?

楼主(2012-03-13):
今在一设备上备份程序.程序是空的. PLC型号:CQM1H(CPU21).我将DIP开关5, 7拨至ON,通电后打开CX-Programmer软件,连接PLC.点自动连线.PRPHL灯只亮几一下.COMM灯不亮.CPM2通讯线.下载的程序是空的.就断掉.这是咋回事? 按电脑与PLC/CQM1H系列的编程电缆XW2Z-200S-CV的制作.PLC-PC: 2-2  3-3  4-8  5-7  9-5自制一条线插上后.点自动连线,COMM灯只亮几一下.PRPHL灯不亮.结果还是同样.请专家给分析下,是软件问题和是通讯线问题还是PLC(DIP)开关没拨正确???

网友A:
看了半天没弄明白您是想往电脑上备份呢还是想往存储器盒中备份?

网友B:
先确认你的CPU内是不是装了存储卡,没安装的话是写入PLC内部的;

按你的说明,可能内部是程序存储卡;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的cx-programmer7.3软件,这个版本的软件里没有CQM系列PLC型号.所以此软件不支持.我是咨询OMRON中国公司,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们让我下载CX-ONE V4.0 说这个软件可以用.

网友C(2012-10-29):
前面介绍的是下载程序,那你打开要下载的文件没有,你只是打开OMRON的软件,并没有下载程序,或者选用上载读取原PL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