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编程求助

楼主(2012-03-13):
      求助触摸屏结合PLC编程及配方传送,四排按钮,每排5个按钮,见图1,一次只能选择四排按钮中任意一个按下,共有4个按钮按下,(既每次选择1#中任意一个按钮 2#中任意一个按钮 3#中任意一个按钮 4#中任意一个按钮),见图2,然后定时几秒后传送一个配方数据给PLC数据寄存器,这种组合有上百种,一个一个画梯形图,累死人的,我们维纶通的触摸屏支持宏指令,我选的PLC也支持 C 语言的,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编程,希望知道的大大们指点指点,尽量详细点哦,有图有程序更好的,小弟在此先谢过了!维纶通技术给的配方程序我也有,但与我的要求还差一些.

楼主:
  还有第二次按下的时候会把第一次点亮的按钮复位掉的,既每排中只能有一个按钮是点亮的,见图3

网友A:
可以把你的4排5列看作一个数组,每个对应一种配方。这样对数组中的元素判断起来就简单的多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本人愚钝,希望懂的大大多多指点些的,尽量通俗易懂些,让我一个朋友用C语言编,他给我说了一些思想,还是不懂的,可惜他不懂PLC,达不到我所期望的结果。

网友B:
这个做法可以这样,你将这些按钮对应的值,在PLC中编程序,如果按钮按下,则将一个值写入梯形图程序相应的位置,整个程序下来,步数也就是那些按钮的个数。可以不用配方功能。至于只能按一个,自动清除以前按下的,从PLC上编程置位,复位而已。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下位PLC 是什么品牌的。 触摸屏用宏指令配合PLC的间接寻址功能来做,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有过这样的案例,PLC 只需要定义一个起始地址,触摸屏这边利用宏指令来对所对应的状态复位就行。

网友D:
如果PLC支持C语言的话;应该来说就简单!

把你说明的思路变成程序就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下位PLC 是什么品牌的。 触摸屏用宏指令配合PLC的间接寻址功能来做,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有过这样的案例,PLC 只需要定义一个起始地址,触摸屏这边利用宏指令来对所对应的状态复位就行。

做配方都是这样间接寻址的,楼主还是要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法可以这样,你将这些按钮对应的值,在PLC中编程序,如果按钮按下,则将一个值写入梯形图程序相应的位置,整个程序下来,步数也就是那些按钮的个数。可以不用配方功能。至于只能按一个,自动清除以前按下的,从PLC上编程置位,复位而已。

黄工,您好,还是不懂您的意思的---如果按钮按下,则将一个值写入梯形图相应的位置,整个程序下来,步数就是那些按钮的个数。一次要按四个按钮的传输一些数据的,有好多种组合,这样PLC程序步数好多步的。请您能再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下位PLC 是什么品牌的。 触摸屏用宏指令配合PLC的间接寻址功能来做,应该是很好解决的。  有过这样的案例,PLC 只需要定义一个起始地址,触摸屏这边利用宏指令来对所对应的状态复位就行。

国产无锡的PLC PLC间接寻址以前很少用的,这个得好好想想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PLC支持C语言的话;应该来说就简单!把你说明的思路变成程序就就行了?

我的思路就写在上面的,PLC采用无锡信捷的XC5,关键现在我不会编的,实在不行的话,只能傻瓜式的了,把几百多种组合全放在触摸屏项目选单里面,操作人员需要那种规格就先找到那种规格确认,然后点一下 触发式资料传输 按钮,这样就不用编程那么麻烦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一次按四个按钮这么简单明了,那么多规格找起来好像也有点烦人的。

楼主:
  现在采用FOR NEXT循环,嵌套4层,还好PLC支持位的间接寻址,这样就可以搞定了。其实挺简单的东西,大家帮忙了不少,以前学校了没好好学,现在才很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