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容量选择问题

楼主(2012-03-13):
各位大虾,请教个问题, 像YZR 这种起重机专用电机, 用于转子串电阻调速,一般像电机正反转接触器的容量是杂个考虑的,接触器的容量是电机定子额定电流的好多倍呢?还有电机前端的断路器一般是电流的好多倍考虑?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按4倍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B:
对于YZR电动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倍,如果电动机频繁启动、停止。也就是机构工作级别在A4以上。可以考虑按照2倍额定电流选择正反转接触器容量;对于转子电阻切除使用的接触器可以考虑按照转子额定电流容量匹配,如果你的接触器切除电阻电路是按照三角形接法,可以降容选择接触器。

至于电机前端的断路器一般是电流的好多倍考虑。可以按照额定电流的2.5倍整定,即按照最大电流整定,容量选择在1.2倍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C(2012-04-13):
引用 网友B:
对于YZR电动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倍,如果电动机频繁启动、停止。也就是机构工作级别在A4以上。可以考虑按照2倍额定电流选择正反转接触器容量;对于转子电阻切除使用的接触器可以考虑按照转子额定电流容量匹配,如果你的接触器切除电阻电路是按照三角形接法,可以降容选择接触器。至于电机前端的断路器一般是电流的好多倍考虑。可以按照额定电流的2.5倍整定,即按照最大电流整定,容量选择在1.2倍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D(2012-08-17):
我们选的比较保守, 另外还得看选用的接触器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质量不一样。

网友E:
找我吧 1125281382 。施耐德全系列都做,需要联系我哦

网友F(2012-09-17):
我个人认为,接触器电流容量是定子电流的2.5倍。断路器是接触器2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