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温度保护是多少度?

楼主(2012-03-13):
请问英威腾变频器的温度保护是多少度?多少度才跳过热保护?

网友A:
在P9.14里面自己设置,默认是120摄氏度。

网友B:
这个是出厂的默认设置吧

网友C:
变频器参数里面有设定值,不过这个值一般是默认值的,不允许修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参数里面有设定值,不过这个值一般是默认值的,不允许修改的。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