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在手/自动程序中怎么如何安排跳转指令那?

楼主(2012-03-13):
学习了半天,知道手/自动用一个开关来转换,也知道如何运行,就是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步骤,哪位高手给写一个样式,让俺学习一下,谢谢!!

比如,三个电机自动顺序启动,手动只能从A到C启动

A电机    B电机    C电机

I/O

A电机启动0.01
A电机停止0.02
B电机启动0.03
B电机启动0.04
C电机启动0.05
C电机启动0.06

A电机输出接触器10.00
A电机输出接触器10.01
A电机输出接触器10.02

手自动如何编写?

刚开始学习还需要各位给高手的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A:
你不要考虑复杂了,特别是不要手动自动一块儿考虑,你分开写手动,自动程序,然后用个手动状态,自动状态标志,来互锁分开写的程序就OK。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用跳转指令吗?分开写后使用辅助继电器来分别接通它们的主回路是吗?

网友B:
     根据楼主所述,你用的PLC是欧姆龙,你可这样编程:如手动与自动转换开关的输入地址为0.00,你用0.00的常开点编写自动下的控制程序。再有0.00的常闭点编写手动的控制程序即可。运行时如0.00点=1,就执行自动程序,而不执行手动。如0.00点=0,就执行手动程序,而不执行自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所述,你用的PLC是欧姆龙,你可这样编程:如手动与自动转换开关的输入地址为0.00,你用0.00的常开点编写自动下的控制程序。再有0.00的常闭点编写手动的控制程序即可。运行时如0.00点=1,就执行自动程序,而不执行手动。如0.00点=0,就执行手动程序,而不执行自动程序。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各位,编写好的梯形图,如果中间删除一条,怎么操作才能将下面的梯形图都往上挪动一条那?

比如:

就是将第三条以后的都往上挪动一条?谢谢!!!

楼主:
俺已经会操作了,谢谢各位坛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