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 200W伺服电机,用电三相AC200-230指什么

楼主(2012-03-13):
三菱J3 200W伺服电机,用电三相AC200-230指什么,这里200指的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也就是说我要用这台伺服电机该用多少电压,我们国家普遍用的三相380V(线电压)能否直接用?还是要用变压器啊?跪等啊

网友A:
需要用三相变压器把三相AC380降压为三相AC220。 380直接接入会损坏伺服驱动器。

200W的伺服应该直接能  接入单相AC220,切记是接入L1  L2,L3空什么都不要接。

网友B:
三相AC200-230指的是线电压! 国内工频电网的380Vac必须经变压器降压到220Vac才能使用,否则驱动器必炸!

网友C:
三相220   线电压  很正常  日本的东西       根据伺服功率   选个380/220的电子变压器    我做过

网友C:
电子变压器  进线3相380加零线    出线3相220

网友D:
看看说明书,接单相220V行不行,不行的话就只有用变压器了,小日本的电压三相200V和我们的三相380不一样。

网友E:
用变压器变,三相变压器

楼主:
谢谢运动天使、伯恩等各位前辈的回答啊,懂了,幸亏来问了一下,不然就炸定了!!还是用单项220V吧,也就是一般家庭用的220V交流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用三相变压器把三相AC380降压为三相AC220。 380直接接入会损坏伺服驱动器。200W的伺服应该直接能  接入单相AC220,切记是接入L1  L2,L3空什么都不要接。

是的,说明书上有写单项230V就能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用三相变压器把三相AC380降压为三相AC220。 380直接接入会损坏伺服驱动器。200W的伺服应该直接能  接入单相AC220,切记是接入L1  L2,L3空什么都不要接。

单项220V也就是一般家庭用的220V交流电吧,是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相AC200-230指的是线电压! 国内工频电网的380Vac必须经变压器降压到220Vac才能使用,否则驱动器必炸!

单项220V也就是一般家庭用的220V交流电吧,是不是啊

网友B:
中国的家用电都是单相220V的,关键得看伺服驱动器是否允许单相接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三相220   线电压  很正常  日本的东西       根据伺服功率   选个380/220的电子变压器    我做过

电子变压器开关管击穿的可能性比线圈损坏大得多,是否不如三相变压器可靠,是否有相关的保护呢?

网友B:
个人不看好所谓的电子式变压器,不建议使用。

按“1楼”的建议,先接上单向220V试试。

网友I:
日本的伺服控制器都这样,可以利用变压器转换,380转三项220的,临时使用也可以直接进单项220,我用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