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岛电SR93仪表通讯

楼主(2012-03-13):
用组态王与岛电SR93的仪表通讯,运行后,在信息表中

开始显示:打开通讯设备成功;

               设备初始化成功;

               comthread线程540关联SR93a;

                开始记录数据;

组态王上本来有数据显示,但是只有离散量能正常显示,模拟量都显示为0

过了24秒后,信息表中提示:通讯失败,所有数据都变成??了,

请哪个大侠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刚开始用组态王入门,有很多问题不懂啊。

我表跟电脑的接线是,先接了RS485的,然后转成RS232的,然后又转成USB的,再接到电脑上的。。。

网友A:
你如果有串口的电脑;

最好直接连接;

一个是硬件连接问题

二个是通信参数设置问题;

因为USB转换的不怎么稳定!

最好直接和电脑连接!

楼主:
对:bhdxzgp关于你如果有串口的电脑;最好直接连接;一个是硬件连接问题二个是通信参数设置问题;因为USB转换的不怎么稳定!最好直接和电脑连接!内容的回复:

谢谢,主要是电脑没有串口就先这样连了,我试试能把硬件再改改。

您有没有做过关于组态王和这种智能仪表通讯的项目,或者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