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线

楼主(2012-03-13):
有一种马达,有六个抽头,分别是u1,v1,w1----u2,v2,w2,两个电容,接220v的电如何接线,可以接380v的电吗?

网友A:
U1连V2    V1连W2   W1连U2分别接电源ABC,这样是△接法

U1V1W1接电源ABC,短接U2V2W2,这样是星形接法

以上是接380V

U1接V2接火线,V1连接W2、零线、电容。W1连接U2连接电容另一根线

这是220v接法

接线盒背面应该有接线图的,3KW及以下电机星形接法,以上一般△形接法

网友B:
星型接法引进一条零线就可以接成220V电,△接法是380V电。至于能否接成380V电,看你电机铭牌参数上的额定电压

星型接线:U1、V1、W1接三相电源,U2、V2、W2短接;

△型接线:绕组首尾相接,引出三条线接电源ABC;

通常情况下,3kW及以下的电机星型接法,以上的△接法

LZ给出的电容是干什么的?不太清楚,难道是改成单相电机的时候作启动和运行电容用的

网友C:
1楼回答的很到位。。。。。。。

网友D:
         学习啦,你这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呀?

一般大电机最好用 380V 电源供电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