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12-03-13):
最近工作遇到一个可控硅元件,型号为BTA41600B 7SAHM VU PHL 7S 1015,有三个管脚,不知道怎么个工作原理,目前是用在一个烘箱里面,和一个温控显示仪配合控制加热,温控仪有根线接到可控硅的一个管脚,其他的两个管脚,一个接火线,另一个接到加热丝上面,但是不知道是如何导通的,大侠们,给解释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A:
自动温控调压电路。温控仪表通过温度检测值与仪表设定值的比较进行PID运算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加热电压的原理。

网友B:
楼主,你指的可控硅应该就是指晶闸管了。晶闸管T在工作过程中,它的阳极A和阴极K是与电源和负载连接,组成晶闸管的主电路,晶闸管的门极G和阴极K与控制晶闸管的装置连接,组成晶闸管的控制电路 。

当晶闸管承受正向阳极电压时,为使晶闸管导通,必须使承受反向电压的PN结失去阻挡作用。每个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同时就是另一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因此,两个互相复合的晶体管电路,当有足够的门极电流Ig流入时,就会形成强烈的正反馈,造成两晶体管饱和导通,晶体管饱和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温控调压电路。温控仪表通过温度检测值与仪表设定值的比较进行PID运算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加热电压的原理。

网友D:
三端双向可控硅40A 600V TOP-3

网友E:
温控仪有根线(控制极)接到可控硅的一个管脚,其他的两个管脚,一个接火线(阳极),另一个接到加热丝上面(阴极)。控制原理就是控制极的大小控制可控硅的开启角度,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F:
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1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或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极。2、性能的差别:将旋钮拨至R×1挡,对于1~6A单向可控硅,红笔接K极,黑笔同时接通G、A极,在保持黑笔不脱离A极状态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几十欧至一百欧,此时可控硅已被触发,且触发电压低(或触发电流小)。然后瞬时断开A极再接通,指针应退回∞位置,则表明可控硅良好。
  对于1~6A双向可控硅,红笔接T1极,黑笔同时接G、T2极,在保证黑笔不脱离T2极的前提下断开G极,指针应指示为几十至一百多欧(视可控硅电流大小、厂家不同而异)。然后将两笔对调,重复上述步骤测一次,指针指示还要比上一次稍大十几至几十欧,则表明可控硅良好,且触发电压(或电流)小。若保持接通A极或T2极时断开G极,指针立即退回∞位置,则说明可控硅触发电流太大或损坏。对于单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仍不息灭,否则说明可控硅损坏。
  对于双向可控硅,闭合开关K,灯应发亮,断开K,灯应不息灭。然后将电池反接,重复上述步骤,均应是同一结果,才说明是好的。否则说明该器件已损坏。

网友F:
工作原理:

1.可控硅是P1N1P2N2四层三端结构元件,共有三个PN结,分析原理时,可以把它看作由一个PNP管和一个NPN管所组成。

  当阳极A加上正向电压时,BG1和BG2管均处于放大状态。此时,如果从控制极G输入一个正向触发信号,BG2便有基流ib2流过,经BG2放大,其集电极电流ic2=β2ib2。因为BG2的集电极直接与BG1的基极相连,所以ib1=ic。

  2。此时,电流ic2再经BG1放大,于是BG1的集电极电流ic1=β1ib1=β1β2ib2。这个电流又流回到BG2的基极,表成正反馈,使ib2不断增大,如此正向馈循环的结果,两个管子的电流剧增,可控硅使饱和导通。

  由于BG1和BG2所构成的正反馈作用,所以一旦可控硅导通后,即使控制极G的电流消失了,可控硅仍然能够维持导通状态,由于触发信号只起触发作用,没有关断功能,所以这种可控硅是不可关断的。

  由于可控硅只有导通和关断两种工作状态,所以它具有开关特性,这种特性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转化,条件如下:

  A、从关断到导通1、阳极电位高于是阴极电位,2、控制极有足够的正向电压和电流,两者缺一不可。

  B、维持导通1、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2、阳极电流大于维持电流,两者缺一不可。

  C、从导通到关断1、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2、阳极电流小于维持电流,任一条件即可。

  触发导通

  在控制极G上加入正向电压时因J3正偏,P2区的空穴时入N2区,N2区的电子进入P2区,形成触发电流IGT。在可控硅的内部正反馈作用的基础上,加上IGT的作用,使可控硅提前导通,导致伏安特性OA段左移,IGT越大,特性左移越快。

网友G:
“温控仪有根线接到可控硅的一个管脚,其他的两个管脚,一个接火线,另一个接到加热丝上面”

1、温控仪这根线接到可控硅的这个管脚,叫控制极;

2、接火线的一个极叫阳极;

3、一个接到加热丝上的叫阴极;

网友G:
4、当控制极有正向电压信号时,阳、阴两极就导通,好像开关闭和一样,开始加热;

5、当控制极有正向电压信号为零时,阳、阴两极就截止,就好像开关断开一样,停止加热

网友G:
6、温控仪有个探头,是测温的,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温控仪输出正极性电压信号,开始加热;

7、温控仪有个探头,是测温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温控仪不输出正极性电压信号,停止加热;

网友H:
可控硅也就是晶闸管,有三个极:阳极A,阴极K,门极(控制极)G

正常工作的时候阳极和阴极加正向电压,门极要有一定的触发电流,可控硅导通。

要关断就要阳极和阴极加反向电压。

控制仪接的是控制极,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导通程度来加热。

网友I(2013-07-12):
种可控硅调压器,防浪涌、防尖峰、连续平稳可调、RC吸收多重保护,双电容触发效果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952123241.12.5iDM1U&id=13301018286

网友J(2013-09-29):
欢迎加入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K(2014-05-23):
这是飞利浦公司生产的双向可控硅,电流41A、耐压600V。温控仪的加热控制输出是一个过零触发光耦(如3081或3061),温控仪发出加热信号时,过零触发光耦在交流电过零点打通可控硅,实现温度的精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