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回零点问题?

楼主(2012-03-13):
马扎克机床只要一关电源,开机回零的位置就有5CM的偏差,检查回零限位开关正常,零点偏移量数据也没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什么样的传动方式呢?有可能是机械方面间隙误差导致的.

网友A:
移动一下回零撞块的位置,但不要动的太多2CM左右即可。

网友B:
检查机械原点开关,看中间是否有异物卡滞,比方说线之类的卡住了!

楼主:
回零开关好的,机械传动也好的,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