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步进+丝杆的压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2-03-13):
各位朋友好,我要利用步进电机带动丝杆进行压力控制,如果小于设定值则正转,如果大于设定值则反转,我一开始使用比较指令做,速度和精度不好!是否可以使用PID进行控制,使用的是FPOR系列PLC,并且PID的输出MV这个信号怎么才能控制电机正反转,还有就是一个PID只能编一种情况,我现在正反需要两种情况,怎么进行选择???

网友A:
比较的时候,接近设定值的时候速度慢些,或者干脆提前停止,不知道行不行。

PID不懂,等楼下的答案学习。

楼主:
期待更多朋友指教。。。。。。。。。。。。。。。

楼主:
PID比较麻烦,个人认为,呵呵,你将测量的压力值放大,提高控制精度,就是比较指令来写程序比较长,但写起来简单。

用PID控制,MV中值也要比较,转换成开关量,也不省事。期待更多高手参与讨论。

楼主:
这样可不可以,将PID计算出来的输出值,按比例变为输出脉冲频率控制,过零,用程序来转换正反转。

楼主:
这是我的几个想法,请高人指点,或者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B:
呵呵

1、用比较指令控制步进,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压力精控设备,走得大多都是这个路数

     俺村有个通讯压力表,就被不少单位,拿去做控制元件使唤的

     深圳、云南、湖北、新嘎坡,越南,都有单位,做出了波动度,介于±1个字之间的设备

     俺舌滴,至少是5个有效位滴±1个字鸟,呵呵

2、精控设备,都是粗调、细调分步整事滴,

     对精控而言,整事也许还不是难点

     难点在测量,就是舌,测值得灵敏而稳定,稳定而精准,不能骚性胡球蹦跶鸟

     嘿嘿,这怕是俺村表儿,能讨个饭吃滴,一个小理由?

3、PID,在百分级,搓板级控制一哈,还中,,,再想高呀,怕要挖抓滴事,就多鸟

网友B:
4、PID的稳态性能太臭鸟,,,三个参数鸟连2蛋,整定来整定去,顾此失彼就成它的特点鸟

     好像这世界上,还木有那件精控设备,是PID整定出来滴鸟?

     嘿嘿嘿

5、控制思想可以借鉴,,,这点黄工能读明白!

     俺村有几头小毛驴,哞哞哞

     嘟囔PID是黔之驴呢

     嘻嘻

网友C:
1.你是步进电机,而且是两个方向,所以PLC得有两个高速口,另外加位控模块

2. 丝杠的两头得有两个限位信号

3.压力设定如果是两个,上限压力和下限压力,大于上限压力反转,小于下限压力正转,上限和下限之间维持状态;

如果压力设定是一个,电机正反转比较频繁,采用PID控制,根据压力调整模拟量输出,后将模拟量输出换算成步角个数(脉冲个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几个想法,请高人指点,或者给个建议,谢谢。。。。。。。。。。。。。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步进驱动控制器内部带有力矩检测功能的,可以设置一个力矩对应的数值,当电机感应到这个力矩的时候控制器会检测到 进行反转或者增大电流继续运行.

比如德国TRINAMIC 的智能驱动器的Stallguard力矩检测功能就可以完成.TMCM-1060,TMCM1161等

和传统方式相比可以省掉力传感器了 成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