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双台配变运行自备发电机闭锁装置的设计

楼主(2012-03-13):
为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防止用户自备发电机在电网停电时向电网反送电,严格要求用户的发电机组与电网系统间应有可靠的防反送电的技术措施。这种情况下,单纯使用电气闭锁装置是不够的,由于二次接线松脱或接点粘连,电气闭锁容易失效,而且运行人员一般不易发现闭锁失效,为此严格规定用户自备的发电机组与电网系统间要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当然小容量发电机可使用双投刀闸作闭锁装置)。在实际设计中,对于单台配变运行系统,电网与自备发电系统要达到双重闭锁是容易解决的,但对于一些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需用自备发电电源作100%负荷后备,且为双台配变运行系统的用户,在考虑自备发电机组接入时,在一次结线的设计中往往会忽略考虑双重闭锁装置的设置,下面就此类设计作交流探讨。

  1 常见的不严谨设计

  设计结线见图1。

说明:断路器K1与K4、K2与K5间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

  K3合闸条件:

  ①K1、K5合闸时,K3不能合闸。

  ②K4、K2合闸时,K3不能合闸。

  从图1的结线来看,1#、2#变通过联络断路器K3互为备用,1#变压器低压总进线断路器K1与1#发电机出线断路器K4间,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2#变压器低压总进线断路器K2与2#发电机出线断路器K5间,也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表面上看似乎达到双闭锁要求,但自备的发电机电源与电网电源间通过联络断路器K3则只有电气闭锁控制,如当1#变压器总进线断路器K1合闸,及2#发电机进线断路器K5合闸的情况下,1#变与2#发电机间,因联络断路器K3只设有电气闭锁装置,故达不到双重闭锁要求,同样在2#变压器总进线断路器K2合闸、1#发电机进线断路器K4合闸的情况下,电网与发电系统间同样达不到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要求。

  2 推荐使用的设计方案

方案1:其设计结线见图2,发电机通过总断路器K4接入发电机总母线,K4与变压器联络断路器K3、发电机进线断路器K5与1#变压器低压总进线断路器K1、发电机进线断路器K6与2#变压器低压总进线断路器K2三组断路器间均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当发电机发电时,发电机总断路器K4合闸,联络断路器K3则断开,因1#变压器、2#变压器系统与发电系统间分别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控制,故能可靠地保证了发电机与电网间不会出现并列的风险。

  说明:断路器K1与K5、K2与K6、K3与K4三组断路器间均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

  方案2:设计结线见图3。

说明:断路器K1与K4、K2与K5二组断路器间均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

  1#、2#变压器系统分别增加两联络切换总断路器K1与K2,K1与1#发电机出线断路器K4间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K2与2#发电机出线断路器K5间也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这样可靠避免了电网与用户发电机系统的并列运行。

  两个设计方案的对比:

  (1)两个方案均做到自备的发电机组与电网系统间设有电气和机械双重闭锁装置的要求,可靠地避免了电网与用户发电机系统并列运行的危险。方案1的结线较为巧妙,并比方案2少使用一台大容量低压断路器,因此投资相对减少。

  (2)方案1共有三组断路器设有双重闭锁装置,方案2只有两组断路器设有双重闭锁装置,方案2的结线相对较为简单,易于理解接受。但却比方案1多增加一台断路器,故不如方案1经济。

网友A:
     1#、2#变压器系统分别增加两联络切换总断路器K1与K2??有时间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