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低省电吗?

楼主(2012-03-13):
各位专家们,你们好,我想问一下,西门子的变频器,我们厂用在带钢轧线的辊道上,我想知道辊道高速的时候和低速的时候哪个更省电?本人小白,好多都不懂,最好说明为什么省电。谢谢!

网友A:
1  .   变频器可以减少无功损耗,提高功率因数,    2.  当你所使用的设备不必满负荷运行时,不必使用阀门等调节,可以使用变频器调节频率,  不必人工调节

网友B:
当然低速省电。

功率=转矩*角速度*某常数系数

辊道是恒转矩负载,速度低了,功率就低了,当然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低速省电。功率=转矩*角速度*某常数系数辊道是恒转矩负载,速度低了,功率就低了,当然省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   变频器可以减少无功损耗,提高功率因数,    2.  当你所使用的设备不必满负荷运行时,不必使用阀门等调节,可以使用变频器调节频率,  不必人工调节

不需要全速运行时调低电机转速可以实现节能。

网友E:
如果设备经常不需要满负荷运行,选用变频器当然省电了。

网友F:
频率低肯定省电

网友G:
“西门子的变频器,我们厂用在带钢轧线的辊道上,我想知道辊道高速的时候和低速的时候哪个更省电?”

1、带钢轧线的辊道低速还是高速,是工艺过程的要求;

2、用变频器低速运行时,有个缺点就是力矩不足;

3、你的轨道高低速用机械调速好,低速力矩大;

4、只要是低速都省电,就好像你走路慢时不出汗一样,低速省电不是变频器的作用!

网友G:
5、例如你用皮带轮、传动比将速度减下来,也一样省电!

网友H:
肯定低俗省电啊,但要看你的工艺要求是高速还是低速。

楼主:
看大家的回复,我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用变频的时候,低速省电,高速费电,不转就更好了。

不过,为什么我在监控高低速电流的时候,速度在一米每秒和三米每秒的时候差不多啊

网友I:
恒转矩负载,速度低了,功率就低了,当然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