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LC中使用的标准电流是4~20mA,而不是0~20mA

楼主(2012-03-14):
为什么在PLC中使用的标准电流是4~20mA,而不是0~20mA ???电压为什么是0~10V ???

网友A:
“电流”传感器经常是二线制的,信号电流和传感器的工作电流是混合在一起的,传感器总要工作吧,所以必须有电流存在,所以最低订了个标准就是4mA。

“电压”传感器一般情况下都是独立电源供电,比如直流24V等,既然信号电压和工作电压分开了,那信号电压为零也就是可以的了。

网友B:
   这个倒是从没没有注意呢,但是电压也有别的

网友C:
呵呵;断线的话很容易分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流”传感器经常是二线制的,信号电流和传感器的工作电流是混合在一起的,传感器总要工作吧,所以必须有电流存在,所以最低订了个标准就是4mA。“电压”传感器一般情况下都是独立电源供电,比如直流24V等,既然信号电压和工作电压分开了,那信号电压为零也就是可以的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