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可以接接触器吗?

楼主(2012-03-14):
     上次厂内设备改装 INVT 变频器,在输出线中有个 PLC 控制的接触器。 如下帖: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0519475800001-1.shtml
       可是高级工说接触器线圈为电感性,在断电后还有感应冲击电压。有时候会使得变频器输出端IGBT管损坏,但是有些场合还是接触器在使用。大家分析如果使用接触器分断有哪些不利影响,如何避免和消除不利因素呢?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变频器一拖多的情况,变频器输出有接触器控制的情况很常见,不过一拖一的最好不要这么干。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大都是一拖多时使用,这是非常常见的控制方法,而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是不会使用接触器的,至于输出端加接触器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应该是不会的,变频器与接触器接触只是接触器的三个主触点,主触点就是有感应电压也不会很大,对变频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C:
可以使用,关键是在变频器运行输出前,接触器要可靠吸合,变频器运行中接触器不能动作。

网友D:
可以接。

让接触器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网友E:
在变频器一拖多的情况是可以接交流接触器的,只用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在变频器停止输出状态下切换。

网友F:
一般的情况一拖一是不用接触器的

网友G:
2楼+3楼连起来看,更完整。。。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端接交流接触器时,必须保证接触器先闭合后,再给变频器上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大都是一拖多时使用,这是非常常见的控制方法,而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是不会使用接触器的,至于输出端加接触器会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应该是不会的,变频器与接触器接触只是接触器的三个主触点,主触点就是有感应电压也不会很大,对变频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可以放心使用

此赞同说法

网友J:
为什么非要这样使用变频器?这是你们听说的还是就是这样用的?现在变频器价格不是很高了,还一拖几干嘛?

变频器的使用原则是不在输出端接开关,运行中断开变频器输出,有可能产生过电压击穿变频器的功率组件(IGBT)。如果必须接,要有连锁,保证在电机不转时切换(不仅是变频器停止时)。

在变频器输入端接开关是提倡的,用来控制变频器通、断电源。

网友K:
一般都不用的,加热继的到是有,要加接触器也只能在变频器没起动前先吸合,在变频器停止后断开。

网友L:
可以接,但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接接触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可以接。让接触器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N:
不能在变频器运行时突然断开负载,我们在变频器输出端接了交流接触器,但在程序中有联锁,不会在电机运行时断开接触器,另外把接触器的外挂触点作为变频器的启动信号。

网友O:
我们一般都不这样接,没什么用处,需要急停的话,变频器一般都有直流制动.

网友P:
建议不要增加这些无谓的工作,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可以接。让接触器触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有点问题呦。因为如果变频器处于高频率输出(电压也较高),接触器在停止时立即断开这是电流突然中断,对电机来讲是自由停车,是不受控的完全由负载阻力来制动。对于变频器来讲这个过程很短会引起过电压。这两种情况对于拖动系统都不是什么好事,经常性会引发严重故障或损坏设备。三思呀!

楼主:
    因为我这个采用以双频控制,只要工频起动的话,我就切断变频输出,且这个继电器的辅助触头与工频正反转进行机械换锁

网友R:
我们这水厂恒压供水一台变频器拖动6台电机,输出就用了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