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SP2变量对话框中没有变量显示,求指导解决问题

楼主(2012-03-14):
如图,创建变量后在变量对话框中不显示变量,不知道是设置不会还是显示不对,在线求指导。

创建的变量

网友A:
看看下面的,看是否有帮助。

http://bbs.e10000.cn/a/a.asp?B=203&ID=10472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王者之师关于看看下面的,看是否有帮助。http://bbs.e10000.cn/a/a.asp?B=203&ID=1047215

我看过这个帖子,但是没有告诉怎么去设置,而且我实在是找不到在哪里更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