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点坏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这几天维修下来,有个个问题让人纠心PLC的点坏问题,造成误动作或者损坏继电器,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改良下?各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给PLC输出点加保护,如交流负载加RC保护,直流负载加二极管保护。直流感性负载如不加保护PLC输出点会很快损坏。

网友B:
损坏的点一般很难修复,如果点充足的话,可以使用备用点。

网友C:
是不是负载有点大,不妨中继过渡。

楼主:
想过用中继过渡,可用的这个型号PLC它的输出点是能直接驱动接触器线圈的220V。

网友D:
1,损坏的点一般很难修复,如果点充足的话,可以使用备用点

2,是不是负载有点大,不妨中继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