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机器人运动控制卡选型

楼主(2012-03-14):
支持6轴联动、空间直线、圆弧插补,请问各位大牛,像这样的控制需求选用哪种运动控制卡比较好呢?

网友A:
深圳众为兴貌似可以解决~

网友B:
可以选用我公司的机器人控制卡支持6轴联动、空间直线、圆弧插补QQ:214305151

网友C:
众为兴的可以吧

网友D:
其实这个很多控制卡都是可以实现的   最主要是要看您追求的是什么  质量如何  功能是否强大   控制卡的行业老大肯定是泰道的PMAC了   有机会可以切磋一下  我的QQ316868915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E(2012-04-21):
 专职品牌机械手离线编程(主要是示教不能做的复杂运动轨迹,
包括复杂的数控加工那种)
 ABB  .  Fanuc    .  Kuka  .   Motoman   .  Staubli  .
还可以做到六个角度关节输出那种G代码。可用于复杂的工业机器人激光切割,
机械手数控加工等。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 ⑧③③⑤⑧①②①

网友F:
凌华运动控制卡  联系方式  罗聪:13724300709

网友G:
深圳市博美德的控制器:

l 控制器为三位合一产品。集成PLC CNC HMI 即集成程序逻辑控制,电脑,数字控制和人机界面
l 支持实时工业现场总线CanOpen,Ethercat,可以运行多轴插补运动,闭环控制:
n CanOpen 支持128 根伺服轴,可以做闭环控制,循环周期少于3 毫秒。如果轴数少可以更快,传输距离可大于5 公里
n Ethercat 支持65535 根伺服轴,可以做闭环控制,循环周期少于100 纳秒,传输距离可大于5 公里,可采用光纤传输无距离限制。
l 支持CIA402 协议
l 可以同时运行二套PLC 程序,在PLC 内可以同时运行4 套CNC 程序,即以同时驱动4 台多轴的CNC 机床或者机械手单独或者共同工作
l 可以选择CNC 控制,支持G 代码编程。同时支持PLC 编程,符合IEC61131 标准。支持程序导入导出
l 可以选择MARCO 控制,支持示教式编程,典型应用机械手,符合IEC61131 标准。支持程序导入导出
l 也可以支持标准的输出方式,例如PWM 或者模拟量输出,支持模拟量反馈
l 可编辑人机界面
l 尺寸不同,可以用同样的软件
l 触摸屏
l 支持独立开发软件
l 语言构建80%相似西门子或欧姆龙系列产品

视频连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AzGCvEnyQk/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yMDUzMTM2.html

网站:www.bonemt.com    联系方式:13593682265   吴生

网友D:
PMAC  运动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