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解决ge 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2-03-14):
请问那位同志知道,那款GE-PLC软件适应电脑win7操作系统。谢谢!(我原来是Developer—PLC   V5.5版本,可电脑操作系统安装win7后软件不能用)

网友A:
ME6.5的版本就可以

网友B(2012-05-05):
我是windows7专业版,目前用ME6.0,完美使用,之前是5.6的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