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的选择

楼主(2012-03-14):
各位前辈、高手友,小弟现在要选用一个适用于150KW 的三相电表,电流该怎么计算呢,选用什么型号的电表,是有功的还是视在功率的?谢谢!

网友A:
功率150kw,电压0.4KV,功率因数按0.8
可以计算出电流=P/1.732UcosΦ=150/1.732/0.4/0.8=271A
电流互感器按1.5倍选1.5*271=405A

选择400:5的电流互感器
用电流互感器电表选择:三相的--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150kw,电压0.4KV,功率因数按0.8可以计算出电流=P/1.732UcosΦ=150/1.732/0.4/0.8=271A电流互感器按1.5倍选1.5*271=405A 选择400:5的电流互感器用电流互感器电表选择:三相的--5A

网友C:
宜选用300:5的互感器。

网友D:
电流就按1楼的计算,至于电表的选择范围很广、厂家很多,你可以在网上查查,现在有那种智能电量表,可以显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还可以显示电流、电压、总电能等,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