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9米95KW深水泵用变频器(要求ABB变频器)改造,如何选型?

楼主(2012-03-14):
现在我单位有一套309米95KW深水泵带供水箱供水装置,使用已超过20年,现在打算对该控制装置进行改造,计划用变频器(要求ABB变频器)改造,并能够实现水箱水位自动控制。咨询了有关人员,有的说用ACS510-132KW变频器,有的说深井泵属于重载建议用ACS550-132KW变频器。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扁平器,俺滴不懂

变频液位控制滴最佳助手,非俺村毛驴莫属,,,套件大约2500个小元,你舌便宜不便宜鸟?

劳动银民,喝个小酒,抱抱婆姨,就满足,不求有钱赚,但求有活干

嫌不便宜?,那再优惠N个100?

嘻嘻嘻

网友B:
请在改造之前仔细查看潜水泵运行参数,包括启动时刻的电流以及正常运行时刻的电流。然后再来选型,通常也推荐你使用高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C:
我觉得水泵还是轻载,再考虑一点安全余量,功率大一个等级就可以了,ACS510就是风机水泵类的,然后水泵变频一般主要是压力控制的(PID),再加上液位控制(高启低停)。

网友D:
既然有水箱的水位控制,还用变频器干嘛?画蛇添足!好比用触摸屏代替按钮一样,有那必要吗?费电、费钱还降低了运行可靠性。

网友E:
为啥只用ABB变频器?

309m深肯定要重载变频器了,风机水泵型放大一档应该也搞不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水箱的水位控制,还用变频器干嘛?画蛇添足!好比用触摸屏代替按钮一样,有那必要吗?费电、费钱还降低了运行可靠性。

比喻打的很好 呵呵

309米的话 考虑谐波的话估计要加正弦波滤波器勒,选型么经验来讲的话需要加大一当(主要是弥补电压经过传输后下降后的电流增大)

网友G:
“并能够实现水箱水位自动控制。”

1、用变频器做启动,然后工频运行可以;

2、水箱水位自动控制,深井泵不可取,不节能;

网友G:
3、有水箱储水,用短时满负荷间断工作制,效率高省电;

网友H:
建议不要使用ABB变频器,用了你就会后悔的。尽量考虑专用型

网友I:
有水箱的情况下,你打算用变频器做什么呢  实时的液位控制?  画蛇添足的感觉,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1、强电俄真不懂,,,俄对深井泵变频不节能,不理解!,,,俄是下面这样想的

2、俄觉得液位变频控制,能实现通过控制泵速,使抽水的速度流量受控,甚至可实现0流量,但不停泵?

3、几百米的井,抽到井口半道的水,泵一停再落下去,那不就做无用功鸟?

4、俄想是不是,能以一个低泵速,维系井口半道的水,既不至于落下去, 又可以0流速不注流?

     也就是仅仅补偿水重力的那么点,,,该叫个漏率还是叫个啥呀?!

     这样会不会,耗能比停泵,更少鸟?

5、各位大大,中不中有木有可能鸟?

网友A:
俄发帖之前,就看到“勇者”网友帖子鸟,

俄咋嘛跑到勇者前面鸟?

现在是3月15日13点09分,,,勇者咋嘛跑到时间前面鸟?

 “勇者。。。。发表于:2012-03-15 23:18:35

不好,闹鬼鸟~~~~~~~~~~~~~

网友D:
这个深井泵是供水的,不是精确调节水箱水位的,调速干嘛?离心泵不在最佳转速时,效率不高,也就是说用了同样的电能,没提上来同样多的水,节能吗?泵全速提水,到水位停泵。深井泵有低阀(单向阀),水不会漏下去,即使漏下去,也比维持低速提水耗能少的多。

网友J:
用95KW就行,你再重载,电机不可能超负荷运转,也就是电机正常运行功率绝对不会超过95KW。。所以95KW就行,用重载95KW都可以带132KW水泵。。。。

网友A:
对:李纯绪关于这个深井泵是供水的,不是精确调节水箱水位的,调速干嘛?离心泵不在最佳转速时,效率不高,也就是说用了同样的电能,没提上来同样多的水,节能吗?泵全速提水,到水位停泵。深井泵有低阀(单向阀),水不会漏下去,即使漏下去,也比维持低速提水耗能少的多。 内容的回复:

哦~~~~~~~~~~~~~~谢谢李大师~~~~~~~~~~~~~~~~!!!!!!

隔空磕个大头

谢谢鸟

网友A:
这就是舌,用个水位开关,直接去驱动接触器啥,例如水位1米时报警合闸,水位5米时解除报警关闸,就中鸟?

嘿嘿

好像挺拽鸟?

俺村智能水位开关,5鸟8年想卡壳出故障,好像比登天还难鸟?,,,1500个小元,,,贵不贵鸟?

贵鸟再优惠N个100?

网友D:
这“勇者”不知咋设的时间,提前了一天,今天一天发的回帖都跑他前面去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并能够实现水箱水位自动控制。” 1、用变频器做启动,然后工频运行可以;2、水箱水位自动控制,深井泵不可取,不节能;

网友G:
“俄想是不是,能以一个低泵速,维系井口半道的水,既不至于落下去, 又可以0流速不注流?”

1、深井泵维持井口半道的水,既不至于落下去,需要耗很大的功率(50%额定功率);

2、一个恒压供水系统,给定压力时130A电流,流量为零时,电流为65A,还不是深井泵;

网友L:
1.三相输出交流电抗器要加的,线太长,谐波大

2.变频器加档也是要的,因为线长有压降,电机端电压会降低,电流会加大,不加大会跳过流或过载

3.你的用法省电是一定的,张燕宾讲过这个,原理是水量和转速的关系是比例,功率和转速时立方关系

4.实在范不着非的用ABB,但考虑到深井泵容易被沙子堵住的可能,选个低频力矩好的是应该的

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M(2012-05-08):
选型应该大一级,考虑到压降,潜水泵一般电流过大。可以选ACS510-01-195A-4  11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