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14):
我是新手,麻烦那位高手能告诉我一下!CJ2M的通讯步骤!以前用CJ1M的好用,步骤最好能发到luqiangcxplc@163.com十分感谢!!急!

网友A: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2M的可以usb口通讯

网友B(2012-10-29):
可以使用USB通讯,找一更打印机线(USB),启动电脑后,打开OMRON(我使用的9.0)软件,插好USB线,连好PLC,在建立新文件是选用USB,这是自动默认连接,只是继续下面的提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