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请教

楼主(2012-03-14):
求助各位控友:系统的硬件已经搭建好,目前正准备程序的编制。请问PLC编程的一般步骤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先有流程图,或者将功能分成几个功能块来设计程序,然后再做整合?请各位不吝赐教啊!祝你工作愉快!

网友A:
先写好工艺流程图,然后每个工艺流程编一个功能块,每个功能块我都会做一下模拟,最后再整合调试,我是新手,一直都是这么做,简单明了,一般不会出错,期待楼下的高手指教。

网友B:
根据工艺控制要求,按照流程设备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C:
先编写手动的,点动的程序,再根据工艺要求逐步自动

网友D:
方法有很多,按功能块写的有,先写手动再写自动也有,重点就是你思路清晰明了就O了

网友E:
根据工艺控制要求,确定思路

网友F:
我也是先把步骤写好再编写的

网友G(2012-04-25):
设备根据电气原理图连接好后,编出设备加工的工艺流程图,再根据工艺流程图一步一步编写程序,有兴趣470658058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