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cc flexible 2008软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wicc flexible2008 用一段时间后,就悄无声息的打不开,每次都找不到原因,要重新装软件。真是郁闷,每次正急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有雷同,请帮我解决一下,谢谢各位!

j就是悄无声息的打不开啦啦,没有一点征兆,没有要的编辑画面出现的了,也不可以新建项目的了,就没了,没有备份的了,就重新装了,而且这个问题时不时的出现!

授权是装的了! 我已经重新装软件的了!

网友A:
悄无声息的打不开有没有报错,截张图上面看看,还有为什么每次都要重装软件呢,做好系统备份就可以。

网友B:
问题太多了,有授权问题,兼容性列表问题,操作系统问题,软件本身问题,或者是病毒问题等,到底什么问题,要看提示,还是麻烦发张图吧

网友C:
    是不是安装是没有安装授权呀,第一次安装的临时授权只有15天的使用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悄无声息的打不开有没有报错,截张图上面看看,还有为什么每次都要重装软件呢,做好系统备份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

j就是悄无声息的打不开啦啦,没有一点征兆,没有要的编辑画面出现的了,也不可以新建项目的了,就没了,没有备份的了,就重新装了,而且这个问题时不时的出现!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这个软件我咨询过西门子,不支持WINDOWS 7

网友E:
对:ylwcn2002关于你用的是什么系统?这个软件我咨询过西门子,不支持WINDOWS 7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XP系统啦!

网友(2013-06-23):
是不是提示你缺少什么文件,也就是软件临时存储的一个文件夹,一般是你使用优化软件优化掉了。如果是这个原因,你把提示缺少的文件复制一份备份。如果再遇到,就把备份的文件复制到它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不用重装了。

网友F:
西门子的系统进程和系统服务没有启动,或者被啥东西干掉了。

网友G:
该问题我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支持,应该像2楼说的兼容问提比较大了,

8楼说的没错呢,是有2个东西没删除了呢,其中的是个read 和write文件要重新更换一下就好了呢,不用重新装软件,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