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工程保存反应慢

楼主(2012-03-14):
大家好,我最近在对一个原来的工程做修改时发现每次改动后点保存都要等很长时间才能保存上,这个工程大概是2年前做的,一直在现场运行。此组态装在一台工控机上,我每次点保存时机器都会发出“滴滴”的响声,响好长时间不响了,软件也保存上了,耽误了不少时间啊,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抓狂”的感觉。。。这真的狠奇怪,以前从没有遇到过,想问一下哪位大师遇到过没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做工程修改后保存,系统要一点一点的保存,就像更新游戏一样,先初始化在与原来工程作比较,发现不同再把新数据替换旧数据,最后保存成功,发现系统内存出现了许多无用的缓存,清除后,速度快了点。

楼主:
对:凝水成冰关于根据我的经验,做工程修改后保存,系统要一点一点的保存,就像更新游戏一样,先初始化在与原来工程作比较,发现不同再把新数据替换旧数据,最后保存成功,发现系统内存出现了许多无用的缓存,清除后,速度快了点。 内容的回复:

哦,是吗,我是把原来的工程复制了一下。在复制的程序上改的。平时做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应该和平时改程序一样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