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转换时间最短达到多少时间

楼主(2012-03-14):
伺服电机从正转时马上反转,对伺服电机有影响吗,正转时直接发反转脉冲行吗,伺服电机需要停吗.

网友A:
太短了不行,我烧过主模块

网友B:
跟机械负载的时间常数有关,惯量大就慢点吗。双脉冲能实现正反转,模拟电压也一样实现正反转。

楼主:
双脉冲怎么发,是先发正转脉冲再发反转脉冲,如果用CP1H-Y的线性驱动脉冲输出0,用什么指令,应该怎编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短了不行,我烧过主模块

1、一只小鸟可以撞坏高速飞行的飞机;

2、所谓高速正反转,时间越短,加速度越大,冲量越大;

3、就好像飞速落下的铁锤会形成很大的打击力一样;

4、正反转的过程,时间越短,需要的力矩愈大,不能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缩短时间;

网友C:
5、高速往复运动,不一定要用电机正反转,完全可以用机械的方式!

网友D:
先顶一下啊,也知道;

因为我想做恒压控制;所以要频繁正反转的;所以有没有时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顶一下啊,也知道;因为我想做恒压控制;所以要频繁正反转的;所以有没有时间啊??

1、你要用正反转控制压力,我给你出个注意;

2、电机到压力控制之间,用高齿轮传动比,使电机的速度提高;

3、用变频器调速(或者直流调压调速),实现恒压闭环控制,电机在设定压力时速度十分缓慢,正反转也不会有大电流;

网友E:
正转时就发反向指令对电机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最好是选择小惯量电机,那样的话 影响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