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 网络配置

楼主(2012-03-14):
我在用RSLINX配置网络的时候,网络没法配置,在选择了Ethernet/IP的网络模块后,Configure Drive 的列表内没有显示任何配置好的网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使用的是    WIN7的系统,安装的是2.54版的RSLINX

网友A:
首先得用RSLINX专业版,先用串口配置和PLC通讯,把以太网模块加到PLC硬件配置中并做好IP设定,然后方可在RSLINX中配置Ethernet/IP

网友B:
是的!楼上说的很对

先用串口把其配置通了

到其以太网模块中设置其IP地址和自己电脑本地网络在一个网段;

后再添加网络设置看一下!

网友C:
换个驱动看看啊。。。。。。。。

楼主:
我以太网模块的地址已经设置好了,别的电脑已经可以连接PLC,只是我装WIN7系统的这台电脑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的模块IP地址是通过BOOTP-DHCP server来设置的,都已经完成了,现在问题是只有一台电脑连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用RSLINX专业版,先用串口配置和PLC通讯,把以太网模块加到PLC硬件配置中并做好IP设定,然后方可在RSLINX中配置Ethernet/IP

即使不和PLC通讯,那个驱动也会有的,我怀疑还是安装的有问题

楼主:
我是跟RSLogix5000一起装的,授权也已经成功的导入了,1756-ENBT的EDS文件也都导进去了,是不是我电脑的网卡有些什么设置没有做啊,我自己的电脑用XP的系统连接都没问题,现在公司的电脑用WIN7就不行,用的也是2.54版的LINX 了

网友E(2017-06-13):
这是安装包吗??????

网友F(2018-01-11):
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

网友G:
前来学习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H:
系统或是编程软件的问题,可以试着用虚拟机安装xp系统和5000和rslinx,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