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千伏变压器容量计算

楼主(2012-03-14):
请问下,工厂里用的35KV的总变压器(35/10KV),有两台10KV设备共3200KW,有三台10KV/380V的变压器,两个1250KVA合一台1600KVA,380V设备共4200KW,如何计算35KV变压器容量呢

网友A:
变压器容量S即为视在功率两台10KV设备3200KW,3200除功率因数即为所需的容量在加上两台变压器的容量即为35KV变压器容量

网友B:
还要考虑10KV最大设备的启动

按二次系数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