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PLC-316H如何分配点位?

楼主(2012-03-14):
我单位有一个东西要改造,采用安川的PLC-316H的产品,我刚刚学会编程序,不知道如何分配I/O的,要用三个输入和输出模块,应该怎么分配,请大家指点!我只知道玩三菱的产品。

楼主:
我单位有一个东西要改造,采用安川的PLC-316H的产品,我刚刚学会编程序,不知道如何分配I/O的,要用三个输入和输出模块,应该怎么分配,请大家指点!我只知道玩三菱的产品。 我的邮箱是ydzydz@163.com

网友A:
1、所有要用手操作的指令开关如按钮等;作为输入点位;

2、所有保护指令,作为输入点位;

3、所有动作执行机构的接触器、电磁阀等作为输出点位

网友A:
4、简单说,凡是要安装到面板的操作指令电器,作为输入点位;

5、凡是按装在地板上的接触器、工位上的电磁阀、指示灯等作为输出点位

楼主:
你理解错了,三个输入模块就有三个同样的点,在编程序时如何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