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控机做逻辑控制,是用什么环境开发啊?

楼主(2012-03-14):
如题,我对传统的西门子,罗克韦尔的PLC编程比较熟悉,但是使用工控机配数据采集卡怎么编写程序啊?每个工控机品牌也有自己的开发环境?请赐教

网友A:
用工控机配数据采集卡来采集数据或控制设备,起编程是在上位软件中,如果你有能力可自己开发,如果没有开发能力,可以用通用组态软件,如国内的力控,紫金桥,组态王都可以,一般主流数据采集卡的驱动都有。

网友B:
对:asasas关于用工控机配数据采集卡来采集数据或控制设备,起编程是在上位软件中,如果你有能力可自己开发,如果没有开发能力,可以用通用组态软件,如国内的力控,紫金桥,组态王都可以,一般主流数据采集卡的驱动都有。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一般的厂家都有自己的上位机平台,当然你也可以用VB自己编。

网友D(2019-05-28):
直接上labview,开发周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