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编译时,报“List index out of bounds”错误

楼主(2012-03-14):
  各位大哥,小弟的PLC程序在编译的时候,出现“List index out of bounds”错误,请问具体代表程序里什么用错了!

网友A:
没见过,是不是程序太大。

网友B:
遇到过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改为指令视图后编译正常 新版本软件的毛病吧

网友C:
我是13号遇到的,重装了下程序解决,程序没有错,不知道是哪根筋抽到了,

网友D:
这个意思是“列表索引”越界!编程时需考虑步数,尽可能用最少的容量实现相应的功能,减少扫描周期。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这个意思是“列表索引”越界!编程时需考虑步数,尽可能用最少的容量实现相应的功能,减少扫描周期。 内容的回复:
老兄,貌似你是对的,我删掉一些程序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2017-10-21):
把语言 改成 中文 就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