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电机 求教

楼主(2012-03-14):
问题描述:手上有一伺服控制电路图 用PLC直接驱动伺服电机  两路数字输出控制方向  两路模拟信号控制速度

问:1.PLC是用数字信号1/0控制电机方向的还是怎么控制的?  2.这种直接控制算速度控制么 还是什么都不是 就是简单的控制 ? 3.是不是所有伺服电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直接控制 还是有一定限制?

本人刚毕业接触这些东西 不懂 望各位高手能细心解惑 谢谢啦

网友A:
利用PLC可以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用两路开关量信号控制正反转,输出均为“1”时有效,但二者必须是不能同时为“1”,在PLC程序内要实现互锁,两路模拟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一路用于正转控制,一路用于反转控制,如果没有反馈信号,那么就属于开环控制,有反馈信号就是闭环控制。

楼主:
对:QHDTHL关于利用PLC可以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用两路开关量信号控制正反转,输出均为“1”时有效,但二者必须是不能同时为“1”,在PLC程序内要实现互锁,两路模拟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一路用于正转控制,一路用于反转控制,如果没有反馈信号,那么就属于开环控制,有反馈信号就是闭环控制。 内容的回复:

那么这种控制方式应该是速度控制 对吧,是不是一般的伺服电机都可以直接用plc控制呢

网友B:
是速度控制,所有伺服都可以直接用PLC控制,欢迎加群75790697

网友C(2012-05-17):
速度/位置操作模式。。。。。

网友D(2012-10-29):
不知道你用的是西门子那款伺服,V60 ,V80 ?还是120?我司有V60库存,特价销售,欢迎询价1241537329

网友E:
选择速度控制模式,正反逆序脉冲输入

网友F(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G(2018-11-15):
需要的下载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