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 CAN总线通信

楼主(2012-03-14):
问题描述:编码器与变频器相连  变频器与PLC用CAN总线通信 ,当变频器接收到编码器的信号时 会与PLC通信么?  使plc接收到编码器信号,CAN总线上plc与变频器是不是一有信号就会互相通信呢

本人刚接触 新手一个  望各位悉心指教 谢谢啦

网友A:
电动机上安装的编码器是用来测试电动机的转速的,编码器信号送入变频器目的是实现电动机转速控制为闭环控制,与PLC没有什么关系,PLC与变频器通过CAN总线通讯,是时刻进行数据传递的,如:PLC给变频器一个控制指令,变频器接到信号后就会按指令动作,动作后的信号会马上反馈到PLC,至于传递哪些数据,那就要看二者传递的数据表了。

网友B:
         你的编码器是与变频器相连的,那与 PLC 一般不通讯了,就是有也是间接的,从变频器发出控制量给PLC接收的说,CAN总线上plc与变频器是一有信号就会互相通信

楼主:
对:QHDTHL关于电动机上安装的编码器是用来测试电动机的转速的,编码器信号送入变频器目的是实现电动机转速控制为闭环控制,与PLC没有什么关系,PLC与变频器通过CAN总线通讯,是时刻进行数据传递的,如:PLC给变频器一个控制指令,变频器接到信号后就会按指令动作,动作后的信号会马上反馈到PLC,至于传递哪些数据,那就要看二者传递的数据表了。 内容的回复:

补充:刚才题目不明确 补充一下 编码器是增量式编码器 作用是记录电机行走的当前位置  并通过触摸屏 显示或调整电机行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码器是与变频器相连的,那与 PLC 一般不通讯了,就是有也是间接的,从变频器发出控制量给PLC接收的说,CAN总线上plc与变频器是一有信号就会互相通信

补充如楼上 按我的理解这种控制应该是编码器信号与plc相连 然后plc接收电机位置信号 然后控制电机的运动或停止啊 为什么接在了变频器上呢

网友D:
PLC通过通讯能读到变频器内数据,也就是能读到编码器数值,这种用法就相当于伺服了,伺服驱动器内有编码器反馈脉冲,通过通讯就能读到

欢迎加群75790697

网友E:
编码器的当前值直接会读到变频器内部的某一个内存区,不会让PLC得到。如果PLC想知道编码器的当前值的话,要给变频器一个读取内存区的指令,然后变频器把编码器的值发送给PLC。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编码器的当前值直接会读到变频器内部的某一个内存区,不会让PLC得到。如果PLC想知道编码器的当前值的话,要给变频器一个读取内存区的指令,然后变频器把编码器的值发送给PLC。内容的回复:
plc和变频器用can总线通讯了  应该不需要读取指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