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与s7-200数据传输

楼主(2012-03-14):
刚开始使用Proface,请教高手。触摸屏和224xp已经通信,在基本画面上就做了两个位开关,一个指示灯。想做一个简单的启停实验,开关地址是I00和I01,指示灯Q00。下载到触摸屏后,两个位开关按下,在PLC的监视里没有任何现象。但是如果强制Q00的话,在触摸屏上可以看见指示灯状态变化,就是位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什么原因?我还有什么设置不对吗?

网友A:
应该用M0.0或,V0.0,不能用I0.0,I是硬件的输入,要在PLC外部接线

欢迎 75790697

楼主:
对:改锥关于应该用M0.0或,V0.0,不能用I0.0,I是硬件的输入,要在PLC外部接线欢迎 75790697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也是后来没法了,想应该是用另外的方法,已经实现。不过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就弄不明白了。用的M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