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机床电气系统设计中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03-14):
本人在做的一个小型机床控制系统,在设计电气系统时遇到蛮多小问题,希望在此向大侠们学习求助。简要介绍下:电气系统主要是PLC控制两套伺服系统和一套变频器。电源输入采用三相四线。

1.在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中都提到在电源输入端侧使用交流接触器,我想问的是需要为每一个负载机构(两套伺服系统和一套变频器)分别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吗?在电源供电端统一接入到同一个接触器可以吗?

2.类似上面的问题,对于电源滤波器的使用,可以统一在一个电源滤波器上吗?

3.关于空气开关和保险丝的使用,两者一起使用可否?

最后求给一个关于机床电气系统设计的好点的论坛或者网站,跪谢

网友A:
“需要为每一个负载机构(两套伺服系统和一套变频器)分别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吗?”

1、应该两套伺服系统和一套变频器分别加一个微断好,手动操作上电简单可靠;

2、接触器的保护功能没有微断好,需要自动控制时可以用接触器;

网友A:
“统一在一个电源滤波器上吗”

1、当然,不可能每一条分路按装一个;

2、这种电源滤波器是否有作用?不清楚原理,但是一般配电柜有浪涌拟制器;

网友A:
“空气开关和保险丝的使用,两者一起使用可否?”

1、有空开就不要保险;

2、小容量分路可用小熔断器方便,例如控制电路;

网友B:
1  每个负载机构分别用一个接触器,不可公用

2  电源滤波器可以共用

3  负载容量不大考虑马达断路器

网友C:
如果几个负载公用一个交流接触器,岂不是同时动作——负载同时启停!

网友D:
1.在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中都提到在电源输入端侧使用交流接触器,我想问的是需要为每一个负载机构(两套伺服系统和一套变频器)分别加一个交流接触器吗?在电源供电端统一接入到同一个接触器可以吗?

如果是用总线来控制的话,加不加接触器倒也无所谓,合用一个也不要紧的。如果是一个接触器的话,那么某一个需要检修的时候肯定要影响其它设备的呀。

2.类似上面的问题,对于电源滤波器的使用,可以统一在一个电源滤波器上吗?

电源滤波的话无所谓,你可以把它加到主电路上面去。但是这个时候变频器与伺服电机的电流谐波会相互影响,还是不建议这么做。

3.关于空气开关和保险丝的使用,两者一起使用可否?

保险丝的话起到一个过载保护的作用,现在空气开关都具有这个功能,建议直接使用空气开关。

网友E(2012-04-21):
我的做法是在伺服三相电源输入端侧前加一总交流接触器,由急停和超程电路控制此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变频器电源输入侧只接一个低压断路器。只在伺服电源输入端侧前加三相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