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通信电缆(编程电缆)485转ubs口的型号是?

楼主(2012-03-14):
485转ubs口的型号是什么?急需,谢谢!

网友A:
S7-200编程电缆

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

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7-200编程电缆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

完全正确。楼主如果看到,这样的帖子应该及时回复。另外一般这些可以先用最快时间看S7-200手册。里面也清晰表达描述了。

网友C:
S7-200的编程电缆有以下几种:
(1)订货号6ES7 972-0CB20-0XA0   PC ADAPTER(USB)这个可以给S7 200/300/400全系列下载,价格在2700元左右;
(2)usb编程电缆 订货号 :6ES7 901-3DB30-0XA0 只能用于S7-200上下载。价格700元左右;
(3)串口RS232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只能用于S7-200下载,价格600元左右;

网友D:
楼主如果有485/232的编程电缆,那么你不用再买电缆了,你只需要再买一个232/usb的转换器就行,100元左右。

网友E:
淘宝有卖得D版的,大概50圆左右,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