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农村的变压器只有两个回路怎么做无功补偿?

楼主(2012-03-14):
最近在农村的变压器出线口发现只有两个回路(也就是只利用了两项),另外的一项是闲置的。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做无功补偿啊?和三项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压器出线口发现只有两个回路(也就是只利用了两项),那在进线高压侧加补偿装置也可以啊

网友B:
只要低压侧带载的两相电流能满足要求就行,少量的无功对高压侧没有大的影响。

如果要补无功的话可以选择在高压侧补偿

楼主:
看来在低压侧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C:
别误导楼主啊!高压补偿不是随便哪都用的。如果是高压用户还可以上高压补偿,低压户根本涉及不到高压。就他那负荷还上高压补偿?

如果想补偿,可以在用电的2根相线接上电容器,电容器内部是角接,所以闲一个端子接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