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如何求偏差变化率

楼主(2012-03-14):
用S7-200控制温度,如何求偏差变化率

设定值已知,在当前本次的采样测量值可知,可求得本次的偏差。但怎么得到上一次的偏差值,上一次的偏差值的偏差,求得本次偏差变化率呢????希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一样道理。

网友B:
    在编程时可以这样处理:设一本次采样存储区(如MW0),再设一前次采样存数区(如MW2),及中间运算区(MW4)。当进行读取采样值时,先将MW0值送入MW2,再读取采样值送入MW0,再进行如下运算:(MW0-MW2)/MW0=MW4,其运算结果MW4即为本次偏差变化率。当进行第二次采样时,再将MW0值送入MW2,再读取采样值送入MW0,再进行偏差率运算。。。。

网友:
有下一次采集,才有前一次采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