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谁知道把PDF的图纸转换成CAD图纸?

楼主(2012-03-14):
怎么样把PDF的图纸转换成CAD图纸?谁知道加扣扣:469767073,不甚感激!!

网友A:
图形矢量化的极品VPStudio

图像矢量化工具Scan2CAD

PDFIn PDF to DWG Converter

pdf2cad

网友A:
转出来的字都有可能是散的,无法编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改。

网友B:
转换以后文字有可能字体变形,也有可能是乱码。

网友C:
一根线,一根线手工转化。。。。。

网友D:
这类软件转换过来很多都需要重新调整,对于CAD偏调整稍微麻烦,特别是复杂的图形。

网友E:
用PDF2CAD软件!

网友F:
有这种专门的转换软件,但转换后看不清楚,也无法在上面修改图纸

网友G:
PDF to DWG Converter

网友H:
此软件转换之后连文字都是矢量的,如果只少量修改还行,大量修改的话还不如自己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