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静压式液位计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楼主(2012-03-14):
静压式液位计在工业生产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静压式液位计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静压式液位计特点:

    固态结构,无可动部件,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

    从清水到污水,从油到粘度较大的液体都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不受介质起泡、沉积、电气影响。

    无材料疲劳磨损,对振动、冲击不敏感。

    高精度,长期稳定的陶瓷电容和进口扩散硅测量单元。

    密封的电子模块及双滤波压力补偿系统可抵抗气候现场变化的影响。

    电子模块可输出4-20mA信号并同时带有过压保护的模块。

    具有良好的抗干扰各防雷电能力。

    附带多用途安装支架,安装使用方便。

    具有电源反极性保护及过载限流保护。

    其机械结构对过载及腐蚀性介质具有高抵抗性。

    适用范围:

    静压液位计(液位计)适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制药、供排水、环保等系统和行业的各种介质的液位测量。精巧的结构,简单的调校和灵活的安装方式为用户轻松地使用提供了方便。4-20mA、0-5v、0-10mA等标准信号输出方式由用户根据需要任选。

网友:
静压式液位计使用介质密度不能变嘎。。否则还是没搞头呀。。。

网友A:
将静压法液位原理,进行到底,,,添砖加瓦盖楼滴,来鸟===========================

网友A:
1、大多数浆液,成分密度,都是变化不大的,例如河里那污水,密度波动,最大也不无非2%

     密度变化超过10%滴,其实就木有几样

     即使按中值标定,±5%的计算误差,对工业控制来舌,又不会造成冒顶,算个锤儿毛哩凯

2、工业上嘛,主要是测值信号稳定,别胡球跑,跑滴没谱,绝对测量误差大点小点,,你滴大牛牛,还时硬时软呢

     领导滴大牛牛,道德最滑坡鸟,成百上千滴日P

     所以,

     请不要老拿密度那点波动舌事,为难静压液位计

3、密度波动真大鸟,

     精度要求真高鸟,

     就密度液位联测呀,接触非接触滴,拿静压法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