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知道plc程序丢了后的现象

楼主(2012-03-14):
哪位师傅知道plc程序丢了后的现象,现在就遇到这问题了,拜求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丢了?什么意思?空白的了吗?那就听不进去也说不出来了。

网友B:
如果正常输入,但是应该输出的点,并没有输出就可以断定PLC程序丢了。还有,如果有触摸屏或者组态画面,在PLC显示正常的时候,通讯也正常,没有数据显示,就可以断定PLC程序丢了。

楼主:
对:yibeiqingcha关于如果正常输入,但是应该输出的点,并没有输出就可以断定PLC程序丢了。还有,如果有触摸屏或者组态画面,在PLC显示正常的时候,没有数据显示,就可以断定PLC程序丢了。内容的回复:

现在通讯也连不上,没有通讯

楼主:
只是怀疑程序丢了,因为不知道谁把电源关了,现在看到不能使用设备,没有触摸屏的通讯和变频器也不能通讯,就怀疑程序丢了,就是这样了。

网友C:
外围设备无故障的情况下,有输入无输出的情况下可以初步判断程序丢失。

但是最终还得通过软件查看程序才能确认。

网友C:
还有你们难道不定期更换PLC电池和做程序备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们难道不定期更换PLC电池和做程序备份吗?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的PLC呀?一般PLC 的程序丢失从它们报警显示灯能知道大约信息, 你所说的“现在通讯也连不上,没有通讯” HMI 及 变频器与 PLC 间的所有通讯吗? 也有可能是通讯线或是硬件故障引起

网友F:
没有几个知道备份

都想着plc触摸屏能坏吗? 用几万年都没事 呵呵

网友G:
没密码进不去咋备份

网友H:
程序丢失设备不能运转,一般PLC的运行指示灯亮 故障指示和报警。

解决办法:

重新下载程序,一般PLC有电池或者在线保持程序功能,有些下载在存储卡中也不会丢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密码进不去咋备份

找厂家要源程序,或者找高人破 <此处内容被屏蔽>码

网友I:
你做好充分的外围检查了嘛,能不能可以肯定是程序丢了?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一般程序是不会丢的。如果是西门子PLC ,你可以用通讯线把PLC内部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上,看下还有没得程序。

网友J:
可以先看plc面板上的run指示灯正常不,再者按动输入按钮看相应的指示灯是否亮,输出点的指示灯有亮的吗?最好多按几个输入点按钮,如果输出点没有指示灯亮就可断定程序坏了或是plc硬件有问题了。如果输出点指示灯亮而相应的受控制设备不动作,应该是程序没丢只是外围电路有问题或是plc相应点内部继电器或晶体管坏了。

网友J:
如果能读出里面的程序,这就一目了然了。再如果事先做过程序备份,程序没了也不怕,再写回去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