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2-03-14):
日系PLC的输出和欧美PLC的输入的接线方法,晶体管输出型为例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要看输出的晶体管是PNP型的,还是NPN型。

网友B:
日本的一般用NPN型(漏型的)

楼主:
怎么接呀,如果和东芝,GE 怎么连接

网友C:
如日系1N,本身自带+24V,【前提为漏型接入】一般接法X端,1;接   按钮或开关的两根线一根接X0  X1【根据程序接入】,另一根接COM     2;如接入为有源开关【一般为三根线,一根接+24,一根接COM,余下一根为信号接X】

3;输出Y  接OMRON  MY DC继电器为例,一端接Y3   Y4【根据程序而接】,另一端接COM  。高速口为PLC指定Y

具体型号接法要根据说明

所有的都不是唯一不变的

网友D:
    日系PLC的输出和欧美PLC的输入的接线方法一般相反的说,也就日系的一般用NPN型,欧美PLC的一般用 PNP 型

网友E:
正因为如此,在使用时,一定要对照手册进行接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