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我刚接触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细分设为15,3000步/转 请问PLC要发多少脉冲步进电机才会转一圈?这个要怎样算?细分数有什么用?

网友A:
  那就是3000个脉冲转一圈。一般两相步进电机为200步/每转,如设置15细分,那就是15乘以200,结果就是一圈所要发的脉冲数。

  细分数有以下作用:(1)控制精度更高,假设在不设置细分前,以200步每转来算,你发一个脉冲就是电机旋转1.8度,而你如果设置成15细分,每发个脉冲电机旋转1.8度的15分之一(2)能更有效地减弱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荡,运行地更加平稳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主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送膜电机是由步进电机控制的,切刀是由变频器机械传动控制的,主机的传动比是1:10送膜电机的传动比是1:2,送膜辊的直径是110,切刀的直径是100,步进电机控制是由主机的编码器来控制,PLC里要怎样算每分钟包装多少包?这数学模型要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