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洋伺服器py系列报F号警

楼主(2012-03-14):
如题,求助,已发现风扇坏了,换一个后故障同上,测得主板5V只有140欧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

楼主:
偌大的一个工控网就没有人知道z

网友A:
老兄,莫急,自己慢慢修吧,知道的人不一定看见你的帖子,就是看到了你的帖子也不一定就非要回答你。

网友B:
F报警:驱动器内置的DSP停止,还是返还到您的代理店进行修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