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指令和TO指令,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像硬盘U盘一样进行存储的

楼主(2012-03-14):
在特殊模块中是存的数据,然后通过FROM指令把BFM中的数据读入到PLC CPU中执行,

BFM中的数据进行FROM后就存在了如数据寄存器D中的某个位置了,

假如在执行定时器T或计数器C时(T、C可以用K100表示,现在用D表示),就可以执行D中的数据了,

TO指令也是一样吧,把PLC CPU中T、C设定的D存入到BFM中去。我现在总结一下是不是像U盘,硬盘一样,

先要从硬盘(外存)传到内存,再从内存传到CPU,CPU执行之后,再把一些数据传回外存存储,特殊模块是不是就像硬盘,U盘一样,

只是它需要发出一些指令(FROM,TO)告诉CPU,我要去读或写内容到BFM中

网友A:
好深哦,向你学习,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指程序扫顺序扫描执行,执行哪,就看程序与哪个模块相关了呢,只有相关的即时才处在运行中呢!

网友B:
好像都是一个原理吧

网友C:
读同写的变量地址看PLC的地址说明,是不是断电保持型的还是其它类型?一般是保存在RAM或者SRAM里面。具体看PLC的品牌

网友D:
感觉类似,也是从一个地方调出来然后在写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