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M277 10寸 无法建立连接

楼主(2012-03-14):
在通过以太网建立连接的时候,在一台机上出现了一次连接到一半的时候屏幕死机,拔掉电源,重新连接在也无法连接上,在屏幕里该设置的我想应该都设置了,屏幕地址设置的是192.168.2.1,自己电脑上设置的是192.168.2.2,通信方式也设置好了还是连接不上,后来试用MPI来进行通信也是现实无法连接。电脑换了两台,网线换了三根没有找到问题根源。最终画面下载的是通过MMC卡才下载的。

 后来换了几台屏幕还是无法连接上。但隔了一天我在前天不能连接上的屏幕上进行连接,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连接上了,我下载画面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就显示下载完了,跟以往不同,这次快多了 ,但是画面并没有更新,屏幕设置还是一样的没有改动。下载完以后我打算继续下载一次,但是又出现无法连接。很悲剧!貌似只能通过MMC卡才能对画面进行下载一样的。通过MMC卡下载后画面可以和PLC连接显示正常数据。  求助!

网友A:
    可能是第一次数据传送一半,所通讯连接不上了,你可用 HMI 屏的专用 485 线进行程序下载再用 以态网 就可以操作啦

网友B:
用以太网通讯,先在屏上设置以太网通讯,保存并重上电。

网友C:
还是从软件看是2008的吧?然后检查一下电缆等链接配置。一般不会出现楼主问题。按黄工的你先试试。不管用以太网还是mpi。最简单你选用原装电缆cb20,3cb30,3db30三种一个顺利完整上传下载。

网友D:
使用以太网线下载没有问题的,可能还是你的设置问题,注意下载电缆使用西门子原装电缆。

下载设置参考:

《MP277西门子面板下载手册 》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263.pdf

网友E:
用西门子Smart line屏吧,加上PPItoMPI映射转换器可,可以替代MP277了,价格还便宜。

PPItoMPI映射转换器www.dl-winbest.cn有售

楼主:
还没有去试  到时候在答复  谢谢大家啦

试了 确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