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更好通讯

楼主(2012-03-14):
同行们好:

     有领导说,S7-300,400的CPU坏掉了,换个新的上去,要将程序下载到CPU中,通讯必须用点对点的链接,不可以用以太网链接的,是不是这样的呀,我觉得应该以太网可以的,本身它之前用以太网的呀?

网友A:
不太清楚您描述的问题,您的意思是PLC能否用以太网下载程序?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您的PLC型号带有PN或者您的PLC带有以太网扩展模块,那么您就可以使用交叉网线或者通过Hub使用直连网线进行下载。

在Step7中的编辑以太网节点中填入您的PLC的PN口的MAC地址或者以太网模块的MAC地址,当然也可以使用IP地址,确认您 PC的IP地址与您需要下载的PLC处于同一个网段内,此时,您可以通过网线下载程序。

如果您不是上述意思表达,那么我想您需要更好的描述您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