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怎么加载不上啊

楼主(2012-03-15):
各位高手:
       昨天我单位上的人机界面上显示:原油罐液位0.9米(实际测量1.5米   使用雷达液位计),我就将电源线拔下,重新初始化,结果显示液位9米(设置最高位)。我又重新这样做,结果还是9米。
       然后,我就在端子排后,测量电源线与信号线之间电压:9.81V(雷达液位计  两线制),我把输入模块更换(输入模块:1756-IF6I),结果还是如此,始终达不到24V电压要求。
       然后我看见冗余模块OK灯红光频闪(我们用Controllgix5555,主从备用),我关掉电源,重新启动,结果还是显示:9米  端子电压:9.80V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有什么尽管问。
       郁闷啊 ,请大家看看怎么办啊!!!!

网友A:
            没有玩过Controllgix5555 的飘过,但是你的显示液位达到最高但实际没有可能是模拟量模块或是传感器出错的说

网友B:
24V电压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C:
你可以解掉液位计的线,直接测量输入模块通道,看是否为24V,若为24V,有可能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因为你的传感器为两线制的,在不解线的情况下测量的电压为24V减去输入通道内阻的电压,根据输入通道的内阻和传感器的4---20mA信号可以大体算出此时的测量电压。

网友D:
学习了,分数也挣上了,两得啊

网友E:
对PLC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电源线是提供电源的,一般为24V,110V,和220V,为一定值。信号线为数据或信号显示用的,数据信号一般为4~20mA或0~10V,但是一般不会直接显示在屏幕上,大多情况要按照你表的量程要求进行数据运算,达到正确显示工况的目的,我不清楚你测的电源线与信号线之间的电压是怎么回事,或者说,这个电压能代表什么?

网友F:
你的信号类型选择的是甚么类型?看看是不是对的

网友G:
对PLC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电源线是提供电源的,一般为24V,110V,和220V,为一定值。信号线为数据或信号显示用的,数据信号一般为4~20mA或0~10V,但是一般不会直接显示在屏幕上,大多情况要按照你表的量程要求进行数据运算,达到正确显示工况的目的,我不清楚你测的电源线与信号线之间的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H:
我怎么记得1756-IF模拟量输入只有-10Vto10V,0Vto5V,0Vto10V,0mAto20mA,没有24V啊。

网友I:
8楼正解,我也没用过24V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解掉液位计的线,直接测量输入模块通道,看是否为24V,若为24V,有可能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因为你的传感器为两线制的,在不解线的情况下测量的电压为24V减去输入通道内阻的电压,根据输入通道的内阻和传感器的4---20mA信号可以大体算出此时的测量电压。

网友K:
1756-IF16模块处理需注意以下几点:

1、接线方式与软件模式一致,差分电流、单端电流等

2、测量的信号类型,0-20ma,4-20ma,0-10V等

3、工程量对应,即信号对应的工程量最大、最小值

另外你测量的9.几伏的直流电压应该是正确的;2线制的雷达料位计大多是4-20ma测量方式,由模块供电;同时查看模块共接入多少个通道,如果是16个通道应该是单端电流模式。

网友L:
设置最高位为9米,而测量电压是9.8V,说明信号已经满量程,检查传感器吧

网友H:
对呀,把雷达传感器重新标定一下吧。